求助 关于一些测速测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如何精准的测频率  信号源是比较好的方波 采用51单片机

有什么别的方法么 总觉得开关中断会有较大的误差

我用了一个外中断计数 一个定时器计时 再来算频率 但是不是很精准  用的是51写的

理论上我定时器定时 10ms 定时10次 得到 频率的1/10
但实际上 我通过按键调整定时器的初值到 20ms左右 才是测得的频率与示波器显示的相似
问一下  这误差是不是很大了 实际上定时了大概200ms  差一倍。。。。我很蛋疼

只有一个定时器可用了 另外一个用于pwm产生了

网友A:
这误差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误差也太大了

所以我才来求助 怎么办 是用中断计数的原因么 我看网上都是采用两个定时器的方法

网友B:
定时器用于计数(周期),外部中断用于控制脉冲个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用于计数(周期),外部中断用于控制脉冲个数控制

我是这么做的呀 外中断计算脉冲 外中断 count自加 定时器计时 但是误差很大
现在我用单片机自带的pca的捕获 可以了 误差比较小了

网友C:
是不是待测频率太高了,用中断来计数漏掉了很多脉冲?硬件捕获速度要快很多。
你用的是不是标准型51?用别的单片机或者起码用快些的51吧,1T的

网友D:
我个人觉得你用一个外部中断和一个定时器是可以实现测频率的:定时器最好采用定时方式二自动重装初值的方式,外部中断采用下降沿触发方式,定时方式二自动重装的初值设定为1us去试一下,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