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助:STC89C52程序不能工作

楼主(2013-05-20):
把程序烧写进去后,单片机似乎不能工作,所有的IO口都为高电平,但是程序里面写的是有些为低电平,怎么回事,测出AL和XTML对地电压为3.5和2.5V,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   也可能是你的程序问题  如果敢保证程序没问题的话  也许就是硬件有问题   根据你测试的电压看  单片机应该是工作的   不行就上传你的代码  帮你看看

楼主: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
{
                P1=0xf9;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   也可能是你的程序问题  如果敢保证程序没问题的话  也许就是硬件有问题   根据你测试 ...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
{
                P1=0xf9;
                   while(1);
}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clude
void main()
{

程序没问题啊   用的是keil软件吗   不知你设置了生产hex文件没  下载的是不是hex文件啊

网友B:
1 请确认STC-ISP 提示烧写成功。
2 请确认HEX(或BIN)文件正确。

否则更换单片机或最小系统检查。

提供:STC官方IO流水灯 HEX/BIN文件可供测试:
http://www.stcisp.com/download/test-hex.rar
烧写成功后,如果接了流水灯,可看到LED闪烁。:)

(BTW:STC89C52 不用的ALE应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问题啊   用的是keil软件吗   不知你设置了生产hex文件没  下载的是不是hex文件啊  ...

是keil软件的问题,已经好了,谢谢

网友C:
拿你原理图和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D:
1:发一下整个的程序。
2:电路板的接线问题:
3:看一下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