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接地

楼主:
大家在设计电路的时候  PCB的地线和 大地是怎么连接的
看到有的地方说 PCB的地和大地要通过一个很大的电阻连接起来 防止漏电流超过限制
但是有的地方直接连接了 PCB的地和大地 比如电脑   那他的漏电流会是多少

图片上这个 大家平时设计的时候 这么用过吗
电容接到机壳地 机壳地和大地连接着

网友A(2013-05-20):
看你的系统是怎么接的大地的,需不需要电气隔离,外壳是金属壳还是塑料壳,有无PE端子等等,如果不要求电气隔离,系统GND直接连接PE有助于解决E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系统是怎么接的大地的,需不需要电气隔离,外壳是金属壳还是塑料壳,有无PE端子等等,如果不要求电气 ...

你说的电气隔离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你的系统的输入输出接口、电源等是否是与PE隔离的,如工频耐压要求、绝缘电阻阻值,或者系统里面有好几个隔离的GND,具体哪一个GND与PE连接等的

网友A:
需不需要电气隔离是要看你的产品的技术规范的或者行业、企业标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的系统的输入输出接口、电源等是否是与PE隔离的,如工频耐压要求、绝缘电阻阻值,或者系统里面有好几 ...

你好 你QQ多少 可以加上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QQ多少 可以加上你吗

有问题发帖,或者告我你QQ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