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for循环和递归有何区别

楼主(2013-05-20):
for循环再多重的情况下,感觉比较繁琐,比如:
for (a=1;a<=9;a++)
        for (b=0;b<=9;b++)
            for (c=0;c<=9;c++)
                for (d=0;d<=9;d++)
                    for (e=0;e<=9;e++)
                        for (f=0;f<=9;f++)
                            for (g=0;g<=9;g++)
                      .......
也可以采用递归的形式,recursion function();
但二者涉及到内存中堆栈的操作,不知道哪种效率会更高的?我们实验室DSP计算量特别大,要求效率高些,求朋友们指点下。
另外,有没有更高效的程序算法呢?谢谢大家。

网友A:
递归用的不是很习惯,不过应该效率比较高吧。

网友B:
楼主就不怕堆栈溢出了

网友C:
牛X的循环

网友D:
有这么繁杂吗?

网友E:
for循环这样做的话应该非常占资源的啦,不建议这样做的

网友F:
过于繁冗的代码都会让人感到痛苦不堪。

网友G:
通过ccs中仿真去看看需要的机器周期  来对比那种效果会更好

网友H(2014-04-07):
同一个小功能 可以用for循环或递归分别完成,循环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都优于用 递归实现。
递归的优越性在于条理清晰,可读性强,比较适宜于问题本身是递归性质的、用循环难于解决的问题。在二者都不难的情况下,一般都是优先选用循环来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