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69的ADC12采样率问题

楼主(2013-05-20):
想要使用单通道连续采样,工作在最高采样率。但是实测采样率低太多,求高手点拨。

时钟用ADC内部振荡器,约5MHz,2个采样周期+13个转换周期,计算下来应该4us左右采一个点。

但是,输入5kHz的正方波——100us高电平,
采下来高电平就采到2、3个值,低电平采到1、2个值,感觉30多us才采了一个点。

IAR编译,自己画的开发板,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com\delay.h"

#define   Num_of_Results   30

static unsigned 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 Needs to be global in this
                                              // example. Otherwise, the
                                              // compiler removes it because it
                                              // is not used for anything.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unsigned char ir;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 for test */
  P1DIR |= BIT0;                            // 上电指示
  P1OUT |= BIT0;

  P2DIR |= BIT6;                            // ADC12CLK
  P2SEL |= BIT6;
  // Vref+ 在pin7测试

  P5DIR |= 0x70;                            // P5.6,5,4 outputs
  P5SEL |= 0x70;                            // P5.6,5,4 options, ACLK, SMCLK, MCLK
  /**/

  P6SEL |= 0x01;                            // Enable A/D channel A0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2 + REFON + MSC;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SHP + CONSEQ_2;               // Use sampling timer, single-repeat mode, default:  ADC12CLK = ADC12OSC(about 5MHz)
  ADC12MCTL0 = SREF_1;                      // Vr+=Vref+
  ADC12IE = 0x01;                           // Enable ADC12IFG.0
  delay_ms(20);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Enable interrupts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ndex = (index+1)%Num_of_Results;         // Increment results index, modulo
}

楼主:
求大侠帮帮忙~

网友A:
  // Enter LPM0,Enable interrupts
?楼主这都让进入了低功耗模式0的,你行怎样来采集你的数据呢?

网友A:
有些不太明白的啊,楼主这让进入低功耗模式0后,就没有看到从什么地方推出低功耗模式的,也没有看到楼主是怎样让AD模块继续采集数据的

网友A:
至少楼主需要定时间隔的启动一次Ad采集过程的吧

网友B:
没有必要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休眠

这是TI的例程。
我把进入低功耗这句改成“while(1){}”,就一直运行while这句,ADC中断里的断点都运行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楼主需要定时间隔的启动一次Ad采集过程的吧

这是TI的例程。
因为ADC时钟用的是ADC12OSC——ADC内部晶振,例程注释里说即使在LMP4下仍可运行。

另外,因为设置的是单通道多次采样模式,“ADC12CTL0 |= ADC12SC; ”触发之后,每次转换完就应该开始另一次采样、转换了。

我的问题是ADC12OSC约有5MHz,也没有设置分频,采样设置8个时钟周期,转换要用13个时钟周期,其中信号同步时间小于1个时钟周期。按理说4.4us采一个点,1s应该至少能采200k个点。
但是后来我用看门狗ACLK定时1s,计数进入ADC中断的次数,测试结果只有不到4000

楼主:
采样时间设置用SHT0_2和SHT0_8,测得的采样率都是每秒3650个点;
而不同负载,采样率会有变化,有一个能达到不到5000。

越想越想不通啊

楼主:
请问大家实现的ADC采样率都有多少?

网友C:
配置完ADC寄存器后,
  while (1)
  {
    ADC12CTL0 |= ADC12SC;
}
即可不断采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完ADC寄存器后,
  while (1)
  {

谢谢,我试了一下,
单通道单次采样+如您所述,是也可实现我想要的不断采集信号。
但是采样率比用单通道重复采样要稍微低一些。

楼主:
中断占用的时钟周期越少,采样率越高。
我把中断里的“index = (index+1)%Num_of_Results; ”语句注释掉,则采样率增加到14000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了一下,
单通道单次采样+如您所述,是也可实现我想要的不断采集信号。
但是采样率比用单通道 ...

不知道你说的单通道重复采样是怎样的操作,貌似一次中断只能采样一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单通道重复采样是怎样的操作,貌似一次中断只能采样一次吧。 ...

就是设置模式,ADC12CTL1中设置CONSEQ_2,手册说转换完产生中断后自动开始下一次采样;默认是单通道单次采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设置模式,ADC12CTL1中设置CONSEQ_2,手册说转换完产生中断后自动开始下一次采样;默认是单通道单次 ...

学习了,单通道多次转换的操作我没有用过,你再试试别的方法。

网友D:
把ADC寄存器配置好,实现不断采集信号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ADC寄存器配置好,实现不断采集信号应该不是问题

求点拨ADC寄存器配置的要点,比如容易遗漏的配置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