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仿真模型不解!

楼主(2013-05-20):
请问大家:为什么节点6的电压是100V?
附:仿真软件是multisim

网友A:
你认为节点6的电压是多少呢   我觉得应该是中点电压200v才对啊

网友B:
这个模型你用不同的测试仪器测出来是不一样的,探针是80V左右,万用表是450mV,估计是可仪器本身的内阻有关系吧,但是这个二极管反向截止应该是没问题的,你可以串电流表测试反向漏流,再算出这点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节点6的电压是多少呢   我觉得应该是中点电压200v才对啊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不是200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不是200V!!

要不做个实际的电路测测   仿真有时候不靠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不做个实际的电路测测   仿真有时候不靠谱

实际电路虽然靠谱,但也会有很多结果.

网友E:
小学生用仿真学电路,就好像用水流来理解电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
请问修改了什么就变成这样了?

我的是12.0,修改RSHUNT为无穷大。可能别的参数也会影响,我没深究,因为没大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指点,不过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你说的那个参数。。
,是RS(寄生电阻)吗?不像啊!

网友G:
如果这样理解可能更合适,
信号源内阻太大了。

楼主:
多谢大家讨论,看来还是得搞个教程研究下。。。

网友H:
根据GavinZ提示的关键词, 搜索到一个解释, 可能就楼主的问题原因所在了:
http://digital.ni.com/public.nsf ... 519862577850008E22E
为什么在Multisim中特大阻值的电阻会导致错误电流读取?

主要软件: Electronics Workbench>>Multisim
主要软件版本: 10.0
主要软件修正版本:
次要软件: N/A

问题: 我在电路中创建了一个特别大阻值的电阻(大于1x1012欧姆)。为什么当我仿真测试该电路时,返回的电流值是错误的?当我用小一点的阻值的电阻,电流读数就没有问题。

解答: 这个现象是由于在电路中的每一个节点都会有一个阻值为1x1012欧姆的接地电阻(RSHUNT),用来保证浮动节点有一个到地的通路。当用小阻值电阻时,1x1012欧姆接地电阻就不会在计算中有很大影响。然而,当使用超过 1x109欧姆阻值的电阻时,该接地电阻就会影响到计算的结果。当使用阻值较大的电阻时,应该屏蔽 RSHUNT。要屏蔽接地电阻,可以选择Simulate»Interactive Simulation settings»Analysis Options»Customize,不要选中 RSHUNT。

网友H:
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见相关参数了:

网友I:
为什么是200V? 这两个两极管不是应该反向截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