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967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13-05-20):
(无正文)

网友A:
a3967 的数据手册还是比较详细的, 根据手册应该不能设计电路图.
这类芯片大家驱动步进电机用得不少, 网上留意一下, 也能找到不少电路参考.
不过网上的图纸参差不齐, 最好确认和验证一下.
或者直接找 ALLEGRO 的技术支持.

网友B:
早就可以换芯片了。

楼主:
嗯,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