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信号怎么会被弄到IODELAY模块里过了一圈呢?

楼主(2013-05-20):
一个输入差分信号,有随路时钟,数据时钟边沿对齐,DDR模式,所以将随路时钟通过IODELAY进行了延时,再作IDDR的采样时钟。结果看时序报告的时候发现数据延迟7ns比时钟延迟5ns还大。看PLANAHEAD  端口的IODELAY没有被使用。再用EDITOR看结果发现数据差分变单端后进了IOB的IODELAY然后再输出。
由于不能贴图,只有文字描述一下。请问信号为什么会到IODELAY中转一圈?而且IODELAY在PLANAHEAD显示未使用,在EDITOR中数据却进去再出来的,但IODELAY没有显示使用的蓝色。

图片在这个帖子中:
bbs.**viewthread.php?tid=397426&extra=

网友A:
我觉得没有使用啊,他只是链接到口上而已

网友B:
明白猴哥的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有使用啊,他只是链接到口上而已

猴哥请看,报告上也写了信号被延时模块延时了
ILOGIC_X1Y361.DDLY   net (fanout=1)        5.538 ,去掉IODELAY的固有延迟,正好是64个延迟全开的延迟时间。我用的是ISE12.4不会有什么BUG吧?

Maximum Data Path: in_rd_data0_p<7> to ddr_sodimm_port_isnt/ddr_ch0/IDDR_in_rd_data_inst<7>
     Location             Delay type         Delay(ns)  Physical Resource
                                                        Logical Resource(s)
     -------------------------------------------------  -------------------
     H29.I                Tiopi                 1.142   in_rd_data0_p<7>
                                                        in_rd_data0_p<7>
                                                        ddr_sodimm_port_isnt/ddr_ch0/IBUFDS_in_rd_data_inst<7>/IBUFDS
     ILOGIC_X1Y361.DDLY   net (fanout=1)        5.538   ddr_sodimm_port_isnt/ddr_ch0/in_rd_data<7>
     ILOGIC_X1Y361.CLK    Tidockd               0.352   ddr_sodimm_port_isnt/ddr_ch0/in_rd_data_q1<7>
                                                        ddr_sodimm_port_isnt/ddr_ch0/IDDR_in_rd_data_inst<7>
     -------------------------------------------------  ---------------------------
     Total                                      7.032ns (1.494ns logic, 5.538ns route)
                                                        (21.2% logic, 78.8% route)

网友A:
有点奇怪啊。

网友A:
我觉得不应该是版本的问题。
但是可以尝试一下最新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应该是版本的问题。
但是可以尝试一下最新的版本

现在先用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把那几个IODELAY用起来,然后设置DELAY_VAL=0
但是为什么数据IOB中的IODELAY会被调用,IOLOGIC中的数据输入会自动选DDLY而不是一般的D还是没搞清楚,还望高手解答
这几天不停的试,发现如果IDDR的采样时钟是被延时过的那它的数据输入就会选DDLY

网友A:
嗯,可能是模块必须配对吧,感觉,但是以前没这么用过

网友C:
有点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