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壳体仪表如何避免对讲机干扰,设计上有哪些要点那?

楼主(2013-05-21):
塑料壳体仪表如何避免对讲机干扰,设计上有哪些要点那?

网友A:
1. 壳体内壁真空镀膜后接地,或粘贴铝箔接地
2. 易受高频干扰部分加金属屏蔽罩接地
3. 让对讲机团成一团,园润地离开大门,哈哈,恐怕办不到,就算了

网友B:
1、低频的设计,只要设计好电路图、PCB图,软件再采取一定的措施即可,可不必加贴铝箔等措施。
2、有高频的设计,特别是射频,则至少还需要在该部分使用独立的金属屏蔽层屏蔽后并接地。

网友C:
要看对讲机功率大小的。
以前在单位里,用的警用对讲机,对讲机一开,2米之内的直流电源开始乱跳,并不时保护,示波器(示波管,不是液晶屏)上的波形大幅度扭曲。

赞同二楼方法。

网友D:
先确定从哪里引入的。
板子最好设计成4层或以上,并增加些降低辐射的措施和抗EMC能力的措施。
屏蔽:有屏蔽纸什么的卖,包括缝隙,通讯线,接插件都要考虑。

楼主:
采用屏蔽措施在我们这里一般很少应用,因为其导电性会降低隔离强度,不知道有没有不会降低绝缘强度的屏蔽材料和方法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