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能不能进行软件仿真

楼主(2013-05-21):
CCS能不能进行软件仿真?就是不连接目标板纯PC机仿真

网友A:
是你在打开ccs的时候没有设置合适   如下图中  第一个选择是用来配合仿真器使用的   第二个选择是用来仿真的   你再试试

网友B:
当然可以。二楼说的很对。需要设置ccs工作在Simulator环境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二楼说的很对。需要设置ccs工作在Simulator环境下

谢谢支持  :lol

网友C(2013-08-02):
引用 网友A:
是你在打开ccs的时候没有设置合适   如下图中  第一个选择是用来配合仿真器使用的   第二个选择是用来仿真 ...

谢谢啦  学到东西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啦  学到东西啦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请问CCS3.3单步仿真的时候能不能进入中断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CCS3.3单步仿真的时候能不能进入中断程序?

好像不能进入中断  这个可能与你的触发和单步的时间误差有关系

网友E(2014-11-15):
引用 网友A:
是你在打开ccs的时候没有设置合适   如下图中  第一个选择是用来配合仿真器使用的   第二个选择是用来仿真 ...

大神,请问28335的在ccs5.5里面怎么软件仿真啊,里面选择了Texas Instruments Simulator后,下面的没有28335型号了

网友F(2015-02-05):
引用 网友A:
是你在打开ccs的时候没有设置合适   如下图中  第一个选择是用来配合仿真器使用的   第二个选择是用来仿真 ...

版主,ccs5那个版本咋进行软件仿真捏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版主,ccs5那个版本咋进行软件仿真捏

都可以吧

网友G(2015-05-31):
引用 网友E:
大神,请问28335的在ccs5.5里面怎么软件仿真啊,里面选择了Texas Instruments Simulator后,下面的没有28 ...

现在知道了不?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请赐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现在知道了不?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请赐教

还是买个板子吧,仿真的学不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是你在打开ccs的时候没有设置合适   如下图中  第一个选择是用来配合仿真器使用的   第二个选择是用来仿真 ...

感谢回答  学到东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感谢回答  学到东西了

欢迎多交流

网友I(2016-03-08):
软件仿真watch window的数据全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