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cs5522的问题

楼主(2013-05-21):
大家有用过cs5522的么,我的电路上电后测量 cs5522 的晶振都不起振,没有波形,请教大家原因。

网友A:
贴图来看

楼主:
达人指点~

网友A:
NBV脚不对
看看资料,量下电压

网友A:
而且C11极性放反了

楼主:
按照这个也不成呢,出不来负电压,我二极管选的是 5822,没影响吧,
使用示波器测 cpd 管脚是 5v的方波,频率很快,可是NBV没有负电压

楼主:
高手帮忙看看啊!!!

楼主:
大家有用过的吗,帮忙找找原因~~

楼主:
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B:
确定CS5522用32768晶振?应该是4M吧

网友C:
4.0592标准的

楼主:
32768可以吧,大家看我 6# 贴的官方的 图就是了,只是奇怪怎么又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