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元件型号问题

楼主(2013-05-21):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应该确定是哪个厂家的,然后到厂家网站去下规格书,看其中的描述即可。

网友B:
找datasheet比一比

网友C:
HW-105C的品牌:AKM日本旭化成电子

HW-105C的参数:霍尔电桥锑化铟霍尔元件

HW-105C的封装:4-lead SOT,5000只/盘 Rohs无铅环保

HW-105C的应用:HW-105C应用于适合无刷直流电机和直流散热风扇应用,打印机复印机的电机、CPU散热风扇电机.HW-105C应用于具体应用于空调轴流风扇.电动自行车行业的助力传感器,HW-105C应用于汽车里程表、太阳能热水器、自动麻*将机、HW-105C应用于汽车点火器、空调风机、HW-105C应用于电动滑板车、纺织设备、测量设备、绣花机、仪器仪表等行业

电机驱动器:直流无刷电机(用于CD和DVD以及软盘和硬盘产品的驱动器)冷却风扇信息处理设备和打印机、录像机等。
霍尔元件115C; 动作方式:接近外部磁铁; 供电电压:
3.8-28VD; 工作速度:0—100KHZ; 温度范围:-40~ 150℃; 输出方式:数字,电流沉。
我公司还供应其他霍尔元件:开关型霍尔开关,锁存型霍尔电路,线性霍尔传感器,单极型霍尔传感器,微功耗霍尔ic,全极性霍尔电路,等。霍尔效应传感器主要用于汽车点火器、转速表、车速传感器、位置传感、齿轮传感器、ABS防抱死、电磁流量计、电量传感、霍尔接近开关、智能水表、煤气表、电表等流量表、翻盖手机、PDA手持设备面板开关、电动车调速手把、断电刹把、电动滑板车、门禁、出租车计价器、计数器、无刷电机(电动车辆,空调风机、计算机风机用、汽车雨刷器、打印机、雕刻机、生化分析仪器、扫描仪、光栅仪、编码器、电流传感器、电脑绣花机、塑封电机、pos/atm机、方向检测、工业自动化,等。单磁极霍尔传感器适用于接近开关、键盘开关、速度传感、位置传感器、角度传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