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3-05-21):
pc, PCB, AD, CAD, des

Orcad PCB Designer  与Allegro PCB Editor 是不是一个东西? 我装的是16.3版本 的Cadence  发现打开PCB Editor  是 Orcad PCB designer   但是里面的东西跟15.7 中的Allegro PCB Desinger  是一样的

网友A:
orcad 是早期收购的,和新的cadence还是有点区别的 为了服务延续 所以安装包里面还是打包了orcad.
其实装的时候可以不选orcad 的,用capture 和pcb editor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是早期收购的,和新的cadence还是有点区别的 为了服务延续 所以安装包里面还是打包了orcad.
其实装的 ...

我如果想约束BGA封装下面的走线的宽度,要做一个区域约束。但是为什么找不到 Region 这个 选项

而网上的资料 都能找到这个

网友A:
好好研究教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研究教程先

仔细看了,问题是 我SPACE  这栏里根本没有Region 这个文件夹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研究教程先

上面 是我的约束器的界面 显示的是ORCAD  PCB designer 16.3
而 教程上 大多是这种

Allegro PCB Desig GXL 16.3  难道是我用的软件不对?

楼主:
解决了, 选错了 PCB 编辑工具 ,菜鸟伤不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好研究教程先

这个文档不错,求更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