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中断数据不正常

楼主:
我需要在AD中断里面切换AD转换通道,但是只要在AD中切换通道得到的AD转换数据就不正常;
现象一、1、如果我在AD中断函数中只开启某一个AD转换通道,那么得到AD数据值a = (temp2<<8)+temp1,( 注释 temp2=ADC_DRH,temp1= ADC_DRL );a是正常的数据
              2、在1条件下,在AD中断函数中顺序循环切换其它AD转换通道,那么AD转换数据a的值就不正确;
现象二、1、在AD中断函数中切换通道,此时在AD初始化中设置AD转换数据是左对齐,即低位的数据我不要了,也就不用上面的现象一的移位运算,这样在AD转换数据是     正确的(通过仿真验证是正确的),但是这样数据的精度不够,

AD  (143.16 KB )

AD  (124.53 KB )

网友A(2013-05-21):
最好上源码。

网友B: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希望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