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4 P0.29和P0.30设置成I/O口,为什么不能控制他们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2013-05-21):
P0.29和P0.30的第二功能是UBS功能,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啊?求解?

网友A:
有可能默认是外设功能

楼主:
看数据手册,应该是可以用作I/O口的。
PINSEL1 = PINSEL1 & 0xC3FFFFFF;//设置P0.29和P0.30为GPIO
PINMODE1 = PINMODE1 & 0xCFFFFFFF;//设置和P0.30上拉
FIO0DIR = (FIO0DIR&0x9FFFFFFF)|((UINT32)(1<<30));//设置P0.29为输入,P0.30为输出
FIO0CLR=((UINT32)1<<30);
delay_us(100);        //9us
FIO0SET=((UINT32)1<<30);
delay_us(100);        //9us
用示波器测试该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默认是外设功能

看数据手册,应该是可以用作I/O口的。
PINSEL1 = PINSEL1 & 0xC3FFFFFF;//设置P0.29和P0.30为GPIO
PINMODE1 = PINMODE1 & 0xCFFFFFFF;//设置和P0.30上拉
FIO0DIR = (FIO0DIR&0x9FFFFFFF)|((UINT32)(1<<30));//设置P0.29为输入,P0.30为输出
FIO0CLR=((UINT32)1<<30);
delay_us(100);        //9us
FIO0SET=((UINT32)1<<30);
delay_us(100);        //9us
用示波器测试该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A:
1<<30应该写成

1ul<<30好点

网友A:
FIO0DIR &= ~((1ul <<29) + (1ul << 30));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数据手册,应该是可以用作I/O口的。
PINSEL1 = PINSEL1 & 0xC3FFFFFF;//设置P0.29和P0.30为GPIO
PINMODE1 ...

是不是SCS里面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后面那两个是什么意思?自己定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SCS里面没有设置?

SCS设置了
SCS = (SCS & 0x7E)|(0x01<<0); //设置P0和P1为高速IO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后面那两个是什么意思?自己定义的吗?

ul表示无符号长型,不过你这个口还真有可能不能用于io,一起我也遇到过USB口不能做io用的。
如果较真点还是咨询nxp

网友C(2014-10-24):
引用 楼主:
看数据手册,应该是可以用作I/O口的。
PINSEL1 = PINSEL1 & 0xC3FFFFFF;//设置P0.29和P0.30为GPIO
PINMODE1 ...

我也遇到你说的问题,后来我把P0.29和P.030同时操作,就是同入同出,不能一个入一个出,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我也是刚刚遇到这问题然后百度,看到你这帖,怎么说也对我解决问题起到一定作用,所以特来谢谢你,同时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2015-11-25):
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