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SN74LVC1G32门电路因为输入信号的速率太慢导致功耗增加

楼主(2013-05-21):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datasheet里面规定了一个输入的上升沿以及下降沿的最慢时间.输入的信号变化不够陡,功耗最极具增加!

楼主: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t/ ∆v这个参数竟然规定了一个最慢的变化时间.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还真没注意

网友B:
这个应该不至于吧 只有最高值 没有最小值啊
话说楼主你的功耗增大了多少啊?
信号过冲倒是有可能增加功耗

网友C:
木有注意啊   好像没有

楼主:
我使用的是正弦波输入32.768K,希望通过这个芯片整形成方波.我断开了输出端,只有输入端,一个接地,一个接正弦波.竟然有0.3mA的电流在芯片上.刚开始以为输出抽电流抽了这么多,断开之后发现不对.并且输入这里我加了100K的电阻限流,依旧是0.3mA.说明芯片自己消耗了这么多!  datasheet上面写静态功耗10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至于吧 只有最高值 没有最小值啊
话说楼主你的功耗增大了多少啊?
信号过冲倒是有可能增加功耗

你做的没错,之后最大值.这个规定了输入斜率不能太慢!你看看单位是ns/V,而不是V/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至于吧 只有最高值 没有最小值啊
话说楼主你的功耗增大了多少啊?
信号过冲倒是有可能增加功耗

我打电话问了TI的FAE,他们告诉我需要关注这个值,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太慢了会加大功耗!

网友D:
数字电路接入过慢的沿会导致功耗上升,严重的还可能烧毁。请看TI的DesignWithLogic,如果边沿不能改善,可以选择施密特输入的门。

网友E:
这是普通CMOS常见问题,中间值的时候P管、N管都导通了,比较慢的信号改施密特有改善,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