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级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13-05-21):
在网上找了一个电路如下图, 有很多疑问,能不能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上面电路中的部分重要元器件的作用啊,比如R2,R5,R8等,先谢谢了!!!!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片在你的C盘上,大家看不到啊!请用高级模式上传图片作为附件并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片在你的C盘上,大家看不到啊!请用高级模式上传图片作为附件并插入。 ...

已上传图片  向版主请教啊

网友B:
一个电路包含信息太多
R2R5好说,就是多级RC电源滤波
R8一句话说不了

网友C:
个人见解:
1. R2,C8,C4构成∏形滤波.
2.R5和C5构成级间退耦电路.
3.R8起分流的作用,分T1的E极的电流.
不过整个电路的原理我也看不懂!欢迎拍砖!

R8是T1的限流电阻、同时又是T2的偏置!…哈

楼主:
在问下 R10和C6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B:
R10射极偏置,C6旁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0射极偏置,C6旁路

R10射极偏置  起到负反馈作用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R10射极偏置  起到负反馈作用是吗

并联C6后,在工作频率上R10没有负反馈作用,仅在直流(很低频率)有负反馈。

楼主:
模电基础基本等于零 看来要好好学习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C6后,在工作频率上R10没有负反馈作用,仅在直流(很低频率)有负反馈。 ...

那么R10起到什么作用呢   稳定静态工作点吗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R10起到什么作用呢   稳定静态工作点吗   谢谢了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这个电路的目的是得到较大的电压值,就是对小电压进行放的

电路中的T1和T3组成的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不能放大电压 ;T2.T4组成的是共射级放大电路,电路中真正起到放大作用的是T2.T4。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目的是得到较大的电压值,就是对小电压进行放的

电路中的T1和T3组成的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

T1和T3确实没有电压放大,但不能说T1和T3没有真正起到放大作用。
例如,不用T3,T2集电极直接接到T4基极,T2的电压增益将变得相当低。

电压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T1和T3确实没有电压放大,但不能说T1和T3没有真正起到放大作用。
例如,不用T3,T2集电极直接接到T4基极 ...

你好 请问下  “不用T3,T2集电极直接接到T4基极,T2的电压增益将变得相当低”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谢谢

每个管子都有放大倍数!…哈

网友E:
楼主提供的**图片已经说明了R8的作用。若还有疑问,需将电路放在高频环境下思考:T2的输入并联有很大的电容,欲保证频响,则输入信号源的内阻越小越好。高频电路是非常计较的。

网友F:
图中R8的阻值有误吧?…T1、T2属复合式小信号放大电路!…R10是10K。大家分析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图中R8的阻值有误吧?…T1、T2属复合式小信号放大电路!…R10是10K。大家分析下!… ...

R4、R8数值很可能有误。尤其是R4,高频下不应该这么大。
R10也不应该和R6相同。

网友F:
版主英明!…

网友G:
学习各位大神的回复

网友H:
这是很简单的电路图,R8是T1射级跟随器负载电阻,T1基级信号变化,集电极到发射极电流也产生变化,在R8上的压降就有变化,经过T2的放大集电极电压就有变化,经过R3在反馈到T1一部分变化的信号,就是说T1进行阻抗变换,T2进行放大,R3是T1的偏置电阻兼负反馈电阻,T1,T2两个三极管组成高阻的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很简单的电路图,R8是T1射级跟随器负载电阻,T1基级信号变化,集电极到发射极电流也产生变化,在R8上的 ...

谢谢回答  能不能再讲解一下其他电阻电容的作用啊  感谢

网友I:
啥都看不懂

网友H:
C3电源滤波,C8,R2,C4组成RCπ式高通滤波器,滤除电源高频干扰信号,R11,C1,R1,C2组成信号输入高通滤波器,滤除输入端高频噪声,T1,T2组成高输入阻抗的放大器,其中R8是T1射级跟随器的负载电阻,也是T2的下偏置电阻,T3,R4,R6组成第二级跟随器,主要是起到前后级组抗变换,其中R4是T2的集电极负载电阻也是T3的下偏置电阻,R6是T3射级跟随器的负载电阻也是T4的下偏置电阻,T4,R7,R9,R10组成最后一级放大电路。4个三极管组成两级射级跟随器,两级放大器,全部直连,每个原件的参数都要计算好,否则无法工作。现在这种电路已经很少采用了,用一个运放全部解决,如果要学习模拟电路,这是基础,也有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