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用TLC27L4IN做电压跟随电路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不等?

楼主(2013-05-21):
如题,输入信号为毫伏级电压,经过一个100M电阻和510pf构成的低通滤波之后接到运放构成的电压跟随器中,电压跟随我直接将反相输入端接到输出端,然后将输出端接到STM32的AD口,没接AD的时候测试正常,接了之后,发现运放输出电压与负电源相等,为-5v,不知道为什么?求高手指点

楼主:
不接输入的时候运放输出为-3V左右

网友A: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B:
4楼v587!

网友C:
楼主   很威武   顶一个  不错哦   顶一个  不错哦   很强大

网友D:
还是版主给力   顶一个   不错  强大

楼主(2013-08-01):
引用 网友E:
我咨询了 TI 的官方论坛, 回复: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analog/amplifiers/f/52/t/23 ...

已经解决了。谢谢版主,换了一个芯片就没有问题,主要是买的二手芯片,感觉像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F:
可能还是外部器件   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G:
可能是电路哪里的参数匹配不行   有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