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廉价的电路检测弱电电路漏电情况

楼主(2013-05-21):
各位大侠,现在我需要设计一个廉价的电路检测弱电电路漏电情况,就是检测是否有电通过铁框,或是PCB漏掉,没经过负载流回?请帮忙,急!

网友A:
弱电是多弱呢?
交流还是直流?
你的描述还是太少了
至少要说下检测什么东西的漏电吧

楼主:
直流驱动50V以内,负载为多串并联的LED灯串,各穿串独立驱动;在每串工作电流0.5毫安时,能检测到0.25毫安以上的漏电;

网友A:
建议:在电源端口 负极 串一个采样电阻 加一级运放(或者不加)在弄个单路比较器,驱动一个PMOS 控制正极
达到电流增大 PMOS关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