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5-21):
如附件所示,在页面的左下角说到的关于二极管偏置电路的原理中写道:VD1和VD2串联,它们在直流工作电压+v的作用下,处于导通状态(负极由VT1集电极到发射极到地,构成回路).
这句话有点看不懂,问题如下:
1. VT1的直流工作电压是谁提供的? VT1的基极是接交流(音频)信号输入的,不提供直流, 也没有电阻和+V相联,那直流工作电压从哪里来的呢?
2.既然VT1的基极没有直流电压,那就是截止的,那为什么说"VD1和VD2串联,它们在直流工作电压+v的作用下,处于导通状态(负极由VT1集电极到发射极到地,构成回路)."

谢谢指教!

网友A:
这样贴图不是更好么?

网友A:
VT1基极电流由电路输出端(A点)经电阻R4提供。
VT1集电极电压由电源+V经电阻R2R3和二极管VD1VD2提供。

如前所述,VT1静态时基极上有直流电压,处于导通状态(严格地说,处于线性放大状态),所以说"VD1和VD2串联,它们在直流工作电压+v的作用下,处于导通状态(负极由VT1集电极到发射极到地,构成回路)."这句成立。

网友B:
回楼主:
1、VT2有基极电流乎?有集电极电流乎?有发射极电流乎?
2、A点有直流电压乎?A点直流电压能提供VT1基极的静态偏置乎?

楼主:
谢谢maychange的指教,受教了!
另外我想问图中的C2和R5各有什么用呢?我觉的可以不要此两元件!

网友C:
是的,基本原理电路不是特别特别需要它俩
R5可以稳定静态,C2可以提高“功率输出的电压利用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e的指教,受教了!
另外我想问图中的C2和R5各有什么用呢?我觉的可以不要此两元件! ...

C2和R2是所谓“自举”,其功用6楼Lgz2006说了“提高功率输出的电压利用率”。这两个元件不是基本原理电路内容,没有这两个元件也可以工作,只是电源电压利用得不充份(有一部分浪费了)而已。

楼主:
谢谢lgz2006和maychange和你们的解答!非常感谢!

qzlbwang 在4楼也回复了,也应该谢一声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基本原理电路不是特别特别需要它俩
R5可以稳定静态,C2可以提高“功率输出的电压利用率” ...

C2可以提高“功率输出的电压利用率” 这句话能给详细分析一下么?每次这里都不是很明了。谢谢了。

另外开一新帖提问,不好么?

网友C:
VLC你几岁啊 ,这里自举干嘛用

楼主:
感谢qzlbwang的答复,谢谢!

网友E(2019-01-23):
没C2,VT2的活动范围受R2+R3的限制,输出幅度比VT3小,正负摆幅不对称。

网友E:
这种电路有人会把C2当C3用,扬声器则接在原本是R2的位置。

网友C:
这么老贴也翻出来。
除了在前置射随器中之外,“自举”的第二个应用场合就是互补射出功率放大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C2和R2是所谓“自举”,其功用6楼Lgz2006说了“提高功率输出的电压利用率”。这两个元件不是基本原理电路 ...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提高第一级的放大倍数,增加输出的信号幅度(动态)。如果没有C2,第一级的负载是(R2+R3)//(B*RL),有了,变成了B*RL,B是输出级的电流放大倍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提高第二级的放大倍数,增加输出的信号幅度(动态)。 ...

提高第二级的放大倍数,我没有看出来。
增加输出的信号幅度,那是肯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提高第二级的放大倍数,我没有看出来。
增加输出的信号幅度,那是肯定的。 ...

刚才是写错了,级序。应是第一级共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么老贴也翻出来。
除了在前置射随器中之外,“自举”的第二个应用场合就是互补射出功率放大器。 ...

第三个应用场合,可能是半桥或者全桥开关电源的驱动电路。
其实半桥或全桥的驱动,和本帖电路“提高功率输出的电压利用率”是一个意思。

第二场合可作功率“扩展动态”,第三个场合是“提高线性度”。
对。很多类似需要强大动态时用到。MOS驱动常用

网友F:
B(R2||RL)+(R3||Bre)。B实为B+1。
@king5555 ,你是对的,一般来说,R3>>RL,如SPEAKER,8欧,R3只少几百欧,或K级,还有B>>1的。B+1跟B相差不大,但还是赞你,你对电路理论的严密思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刚才是写错了,级序。应是第一级共射电路。

共射互补推挽输出端经R4接到VT1基极,是负反馈。显然不能提高VT1放大倍数。
此电路中,我觉得R5没有多大必要。因电路中已经有了由R4接到VT1基极的直流负反馈,静态工作点已经有了一定保证,R5就显得有点多余了。

通常设计者会有不同角度考量,优先尊重。我也认为此处R5射极反馈意义不大,反而压缩不失真最大输出幅度,当然,设计者也不敢大用,我想也就10欧以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共射互补推挽输出端经R4接到VT1基极,是负反馈。显然不能提高VT1放大倍数。
此电路中,我觉得R5没有多大 ...

你跟我看的角度不同,你的从大环闭环的角度,我是从开环局部放大级的角度。如果断开大环的反馈。开环放大倍数会增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跟我看的角度不同,你的从大环闭环的角度,我是从开环局部放大级的角度。如果断开大环的反馈。开环放大 ...

不大明白。
“如果断开大环的反馈。开环放大倍数会增加”。“断开大环的反馈”是指从哪里断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大明白。
“如果断开大环的反馈。开环放大倍数会增加”。“断开大环的反馈”是指从哪里断开? ...

R4就是一个电压并联负反馈,闭环放大倍数为(R4/R1)+1

网友A:
引用 网友F:
R4就是一个电压并联负反馈,闭环放大倍数为(R4/R1)+1

“R4就是一个电压并联负反馈”
这是很明显的事,我在20楼也曾经说过,并且说R5的作用由于R4的负反馈减弱了,所以R5必要性不大。

@zyj9490 :从输入阻抗角度看,经R4的电压并联反馈当然使输入阻抗大为降低(与R4接到固定电压上相比较)。这一点好像没有争议。
如果从输入阻抗角度。。。

网友A:
系统提醒说Lgz2006评论了我的帖子,但点开后总也找不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怀疑系统出了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系统提醒说Lgz2006评论了我的帖子,但点开后总也找不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怀疑系统出了错。 ...

我也看不到了。待会儿刷新再看。没啥,也就重复R5的必要性。

网友C:
这里我们一般不关心局部增益的加减,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反馈,而且当然是负反馈,根本不在乎诸如B+1还是不加1之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共射互补推挽输出端经R4接到VT1基极,是负反馈。显然不能提高VT1放大倍数。
此电路中,我觉得R5没有多大 ...

减失真,扩带宽,稳增益,是负反馈的三大功能,
不过,减失真的能力,串联反馈远比並联反馈强,又可减轻並联反馈的降阻作用,而且,这 R5 跟 R2 一样,可把部份输出幅度牺牲掉,使输出正负半周得以消极平衡。

那就无需自举了,只留下R3并且让R5等于R3就得了呗,没自举,直接耦合的优点才可尽现,C4给VT1去耦,并且在VT2和VT3集极串个三极管做稳压,进一步减轻对前置级(VT1)的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减失真,扩带宽,稳增益,是负反馈的三大功能,
不过,减失真的能力,串联反馈远比並联反馈强,又可减轻 ...

在放大器的动态范围 (线性区) 内,串联反馈与並联反馈是可以各自进行,不会互相冲突的,
没有 R1 ,R5 对静态工作点的稳定作用是发挥不起来的,R5 提高的 输入阻抗,只是 Ui 增加,Ib1 的需求並没丝毫减少,亦无助于对偏置 (R1 和 R4) 分流问题的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路有人会把C2当C3用,扬声器则接在原本是R2的位置。

可以节省一个电容。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共射互补推挽输出端经R4接到VT1基极,是负反馈。显然不能提高VT1放大倍数。
此电路中,我觉得R5没有多大 ...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因C2的接入,电阻R3两端(即B点和E点)电位总是同时同向且几乎等幅变化,使得R3的微分电阻成了高阻,这有助于提升VT1的电压增益。您的意见如何?
@zyj9490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因C2的接入,电阻R3两端(即B点和E点)电位总是同时同向且几乎等幅变化,使得R3的微分 ...

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从交流电位来说,B极与E极的电位是相等的(或相近似的),等效于此支路的电流等于0,类似于交流开路。从前级的C极流出来的交流电流全流后级的基极。相当于集电极的等效负载提高,提高了前级的放大倍数(电压信号)或电流的放大倍数,(不分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因C2的接入,电阻R3两端(即B点和E点)电位总是同时同向且几乎等幅变化,使得R3的微分 ...

同意,是这个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因C2的接入,电阻R3两端(即B点和E点)电位总是同时同向且几乎等幅变化,使得R3的微分 ...

因R3的电压没有,流过R3的电流为0,从B极顺R3看进去的输入电阻等于无穷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因C2的接入,电阻R3两端(即B点和E点)电位总是同时同向且几乎等幅变化,使得R3的微分 ...

但是VT1增益的提高,相较于R4R1以及R5构成的负反馈来说,实在不必考虑。

您说得在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因C2的接入,电阻R3两端(即B点和E点)电位总是同时同向且几乎等幅变化,使得R3的微分 ...

对于原理学习者,可以认为它是提高增益。
对于产品设计者,他们不这么考虑问题。一方面本级设有深度大回环负反馈,并不计较它的增益提高。另一方面功率及驱动级重点是提高“率”,增益问题早于前置级解决了。

多谢指教,又明白了一些。

网友J:
讨论了这么久就没人看出来VT2和/或VT3的e极需要串联一只小电阻吗?我就见过没装电阻烧毁管子的。

网友C:
俺一沒看见不加小电阻的,二没听说小电阻和烧管有必然关系的。

网友G:
功率管射极的电阻不一定要加,
这个电阻通常只有 1Ω甚至更小,对负反馈及管子热稳定性的贡献有限,
我想,它的作用是 使两管的特性差距得以抒缓,对来自负载的冲击亦有点阻尼作用。

网友E:
如果是低压大电流,比如15V10A吧,那么,1Ω就已经10V了,0.1Ω也有1V,虽然比较靠谱,但对于十几V或更低的电压而言,电压增益与电源电压利用率都损失太大。

网友E:
一般音箱所用的喇叭,通常是4Ω或8Ω,4Ω的话,5A就要用20V,输出100W,5A1V,就要用0.2Ω。

网友E:
如果VT2的β是19,那么,Ic=4.75A,Ib=0.25A,
如果VT1的Ic可达1A,则当Vcc是20V及不加射极电阻的情况下,无自举的输出幅度可有多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VT2的β是19,那么,Ic=4.75A,Ib=0.25A,
如果VT1的Ic可达1A,则当Vcc是20V及不加射极电阻的情况下 ...

是  ±20V 才对 吧老兄?!
那么,R2+3  就是 40Ω ,VT1「关断」时,这两个电阻佔用了 40×0.25=10V ,不举的话,+20V 就有一半被管耗和 R2+3 浪费了!

网友G:
前后级的关系,是直接耦合,R2+3  的取值,受制于 VT1 的运力,不是胡编乱造的,
如果 VT1 也能跑 5A ,则 VT2 的输出才可增至约 18V,还有,斗鱼哥这例子,那 100瓦 功率输出不过是峰值,想得到有效值, ±24V 还是吃紧。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功率管射极的电阻不一定要加,
这个电阻通常只有 1Ω甚至更小,对负反馈及管子热稳定性的贡献有限,
我想, ...

你见过那个正经的功放使用这种直流偏置电路不在e极上面加小电阻的???VD1/2的正向压降和VT2/3的Vbe常温下0.7V,但是有-2.2mV/K的温度系数,越热的管子Vbe越小,而VD1/2不知道VT2/3已经热了还按照原来的温度给Vbe导致Ib越来越大,Ie电流就会更大,然后Vbe继续减小,管子就烧了。某些情况下——电源内阻太大不给力,VT2/3的热裕量设计的很大不会烧,但是过度发热,电池供电的话会降低供电时间是跑不了的问题。在集成电路内部这么设计应该没问题,因为VD和VT非常接近是同步升温,还可以加大VD的管芯面积让VD的正向压降略低于Vbe。

加个小电阻,哪怕是0.1欧姆,对应3A的压降是300mV,可以对抗VD和VT的温度差是140度,怎么算都是够用的。

不单加射极电阻,还会把两个二极管贴到散热板 (並且靠近管子) 上。

网友K:
R2串接个二极管似乎自举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