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稳态继电器

楼主(2013-05-21):
有人介绍一下单稳态继电器吗?网上说是“只有一个稳定状态的一种继电器。当它有规定的输入量(激励量)时改变了其状态,但去除输入量时又恢复到原来状态”,但是宏发的单稳态继电器线圈是有极性的,我想问问这种继电器的描述不是和普通的一组转换的继电器一样吗?线圈需要极性吗?

网友A:
可能是:给一个脉冲触发后就保持这个状态,再给一个触发脉冲就进行状态切换。

而普通的继电器是需要给线圈维持电流的,这个不需要,接近或就是磁保持继电器把

网友B:
单稳态就是普通的继电器。
双稳态才是磁保持继电器,去掉激励,会保持状态。

网友C:
有极性的是里面接了个二极管。有的接了个发光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极性的是里面接了个二极管。有的接了个发光管。

规格书上确实是画了极性,是像yewuyi说的那样是脉冲驱动的吗?里面包括二极管是不需要反向再加续流二极管了吗?

网友D:
常用继电器得电吸合,失电断开,无极性之分;
单极继电器有规定激励量输入时状态改变,应如同数字电路中高电平定义一样;
继电器的极性应是对里面添加的无源器件来讲的,比如接反了线路从二极管处导通,不经过线圈,由于二极管规格所致,有的还可能烧掉;
里面加二极管的应都有续流保护吧,我不信器件生产厂家内部加东西时首先不考虑这个;

网友E:
单稳态继电器就是常规继电器,2楼所言是双稳态继电器。继电器的线包可以有极性,通常是因为并联了一个反向泄放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