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O口设置问题

楼主(2013-05-21):
弱弱一问:比如在检测矩阵按键时,采用反转法,则某些I/O口先是输出,后作为输入,是否有必要由设置为推挽输出,改为输入(上拉或浮空-若外部有上拉)?

网友A:
外部有上拉电阻配置成开漏输出 就可以了

网友B:
由设置为推挽输出,改为输入(上拉或浮空-若外部有上拉)?
这种做法是可以的。

另外,也可以考虑2L的做法。

网友C:
在IO口加一个上拉电阻   这样的方法比较简单   也比较好实现   一般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