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IDE下设备ID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3-05-21):
ICD3没有问题,程序也没问题,但是在X IDE下烧录程序到28管脚PIC24FV32KA302时,提示“Target detected
Target Device ID (0xf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x45130000).“
在老师的电脑上,8.8版本却很顺利的能烧录程序。
P.S.在X IDE下,使用ICD3能给44管脚PIC24F32ka304烧录程序。。。
求大神指教问题在哪,如何解决?

网友A:
那你换8.8的好了

网友B:
我还没MPLAB X使用,不好评价,但既然MPLAB 8.8能用,那就换这个版本好了。

MPLAB X虽然相对开始改进了很多,但终归还需要一些时间完善,暂时就别用了。

网友C:
PIC24FV32KA302 和 PIC24FV32KA304 型号不同,LZ你应该在项目properties里面改器件啊,型号不对必然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换8.8的好了

我把win8和X IDE都重装了一下,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24FV32KA302 和 PIC24FV32KA304 型号不同,LZ你应该在项目properties里面改器件啊,型号不对必然报错的 ...

问题已经解决了,当时不是选错器件。。

网友D(2014-05-22):
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