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驱动蜂鸣器原理图求解释

楼主(2013-05-21):
请教下各位关于NPN驱动蜂鸣器的几个问题:
1.下面的图对吗?各个电阻起什么作用?他们的值怎么算出来的?
2能将图中的蜂鸣器放到接地的发射极端吗?如果行这时R2电阻下端怎么接?
3 这种电路图,NPN是工作在饱和和截止2种状态下吗?

网友A:
R2只是起个下拉的作用,避免上电时候IO口状态未定时候就响铃,R1基极电阻,R3就是限流电阻了,看蜂鸣器允许通过电流时多大再选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只是起个下拉的作用,避免上电时候IO口状态未定时候就响铃,R1基极电阻,R3就是限流电阻了,看蜂鸣器允许 ...

哦,谢谢你,这个图是对的了?另外请教下:这种蜂鸣器是电流驱动还是电压驱动的?

网友B:
TTL的 三极管的都是电流驱动,R1存在就是为了产生一个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你,这个图是对的了?另外请教下:这种蜂鸣器是电流驱动还是电压驱动的? ...

三极管都是电流驱动,负载没有特殊情况都放在集电极,不管是NPN还是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