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单电源系统中如何把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隔离呢?

楼主(2013-05-21):
如题,我在周立功一些板子的原理图中看到,加上LC电路就可以了,可是具体电感、电容应该选多大,应注意什么不知道,希望老师们解答下!

这是3.3v的,如果若是5v的,电感和电容大小如何选呢?多谢了!

网友A:
我一般用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27。

那电容呢?

网友A:
稳压器输出一般有个10uF以上的电容。
关键芯片电源脚:一般一个10uF,104,高频的话还会再加103,102;
加电感:为了防止2个电源间相互干扰。
实际使用:我每个芯片,包括运放都有LC滤波或RC;
电容经常是一排,可能50个以上47uF 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器输出一般有个10uF以上的电容。
关键芯片电源脚:一般一个10uF,104,高频的话还会再加103,102;
加电感 ...

奥,多谢了,兄台

网友B:
可以加磁珠进行连接

网友C:
应按实际电路情况隔离,相互间基本没有影响的,单点接地就行,

网友D(2013-07-09):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磁珠进行连接

小弟问一下,是直接在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连接的时候加磁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器输出一般有个10uF以上的电容。
关键芯片电源脚:一般一个10uF,104,高频的话还会再加103,102;
加电感 ...

多谢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