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BT6 CAN发送数据丟数据,什么情况

楼主(2013-05-21):
CAN发送情况下,可能我发送50次就发不出去了,等一下,再发第80次的数据,中间的这些数据就丟了,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我用的是硬件重发模式。CANH与CANL之间的匹配电阻用的是120欧,左右的电阻也试过了,效果一样,波特率用1M的时候好一点,但次数多了,还是一样,现在是450K测试。

网友A:
1.试试loopback 方式看看

2.或许收发双方的波特率不一致,或者采样点不一致,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试试loopback 方式看看

2.或许收发双方的波特率不一致,或者采样点不一致,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

我这个是是点对点的,波特率是一致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试试loopback 方式看看

2.或许收发双方的波特率不一致,或者采样点不一致,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

用LOOPBACK是正常 的,没有问题,也就是自己发自己接收没有问题

楼主:
会不会是我的硬哪里出现在问题呢?最大可能是哪里呢?

网友B:
把波特率放低试试。

网友C:
波特率降低   感觉应该不会改善很多   你加入纠错机制   试一试  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A:
调试不能靠猜测,应该用示波器看波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要是一方只是发送,另一方只是接收现在没有问题了,问题可能是出在我的程结构上,当我用串口和CAN组合使用时,会出现时序上的差别,导至我现在接收和发送存在时间差

网友D:
你加个延时等等接受,,这样子可能会行,我是初学,说一下看法。。顺便问一下怎么结贴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试试loopback 方式看看

2.或许收发双方的波特率不一致,或者采样点不一致,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

可以试试

网友F:
帮楼主   继续顶一个   希望早点把问题解决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加个延时等等接受,,这样子可能会行,我是初学,说一下看法。。顺便问一下怎么结贴啊? ...

点结贴后,给分数,再点下方的结贴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点结贴后,给分数,再点下方的结贴就可以了

那个结贴主要是找不到是哪个位置。是不是在标题后面的那个  此贴已结(0) 可是我点不了啊?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91730

麻烦你帮我解答。感谢

网友C:
楼主   多散点分   呵呵   需要分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结贴主要是找不到是哪个位置。是不是在标题后面的那个  此贴已结(0) 可是我点不了啊?
stm32无法知 ...

你这个是已结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已结贴了

谢谢啊。。。:)知道怎么结贴了麻烦了

楼主:
问题早已经解决,有空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是两个CAN通讯模块调试成功,并且不会丟失数据,主要有两个关键,1是匹配电阻,2是程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