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用针式打印机的接口电路是怎么样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5-25):
若大社区,没人知道这个?还是这是偏门没人搞?

网友A:
你不说清楚是死马接口,并行口还是usb口,烧哪边了,是电脑边还是打印机边?怎么判断的?

网友B:
先确认是哪边烧了,然后拆开检查,没有统一的电路。

网友C:
票据打印机啊,老式的都是并口的。现在较新的接口很多采用US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清楚是死马接口,并行口还是usb口,烧哪边了,是电脑边还是打印机边?怎么判断的? ...

是我这边的仪表,打印机那头好的,我想看看打印机内部的并口电路,然后出个对策

网友A:
一般应该有块244,245之类的缓冲驱动电路,要是集成在cpu里就没戏了.拍照传上来

楼主:
我们测得,两者相连的地线对PE有40V以上的电压,PE是一个接大地的端子,打印机电源线插头插的插座(墙壁上的插座),PE端未接大地,有些时候电压达100V左右,查出是打印机开关电源的GND与PE端相连,但插座又不接大地,而开关电源上有Y电容。我们建议客户接地,可是客户说我们的电源就是这样,你得把我解决(仪表不能烧坏),所以我想了解打印机的接口,然后加固我的仪表接口,最好结果将是打印机接口烧,这样客户就会找打印机厂家,而打印机厂家都是NB的参加,他们会直接要求客户接地(否则他们就不会屌客户),这样大家的东西都不会坏,双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应该有块244,245之类的缓冲驱动电路,要是集成在cpu里就没戏了.拍照传上来 ...

我们也用244,但只烧我们的产品却不烧打印机,所以怀疑其电路还有其他东西

网友A:
244有可能与打印机发生数据竞争,即没控制好,大家都是输出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4有可能与打印机发生数据竞争,即没控制好,大家都是输出状态了.

那也没道理只坏我的不坏他的

网友A:
你的设备与对方设备是共地的,照理是等电位的,gnd有感应电应该不会坏东西的,有点不可思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备与对方设备是共地的,照理是等电位的,gnd有感应电应该不会坏东西的,有点不可思议,哈哈 ...

是共地的,应该也是等电位的。问了几个老美,他们建议采用隔离措施,即我的244与我的单片机及主板上其他部分隔离,244单独供电,这样做好像是好了点,但怎么解释呢?非常感谢tyw的帮助

网友A:
1. 你的244是74ls244吗?换74hc244试试
2. 有连接线缆的话,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到PE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清楚是死马接口,并行口还是usb口,烧哪边了,是电脑边还是打印机边?怎么判断的? ...

问出了好多的问题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的244是74ls244吗?换74hc244试试
2. 有连接线缆的话,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到PE端 ...

屏蔽层已接到PE端,但PE端在墙壁上的点是悬空的,客户就是悬空的,说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