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MS320DM642的HPI传输最大速率

楼主(2013-05-21):
现在一个项目上需要FPGA(spartan-6)与TMS320DM642通信,之间接口采用HPI32,请问斑竹和各位大虾HPI传输数据最大能达到多少MBytes/S?

网友A:
这个不知道

网友A:
不过高速串行接口可以到G。

网友B:
这个和FPGA(spartan-6)与TMS320DM642都有关系,你最好去datasheet里找,TMS320DM642的话就去HPI的时序图上看(一般旁边会有一个表,比如会显示一个读周期为20ns+4*P,P为DSP的时钟周期),FPGA的话就是它的最小时钟周期,从芯片的型号后缀上就看的到,然后你操作一次读写需要几个时钟周期就自己算一下。
建议起用wait线,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