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TINY芯片用ISP进行重复下载烧录引脚如何设置

楼主(2013-05-21):
用到ISP重复下载程序时,SCK,MOSI,MISO,RST引脚到底设置成,DDRx=0,还是DDRx=1,还是都可以呢?
如果要用到SCK,MOSI,MISO输出控制LED,或者做引脚中断,是否对ISP下载有影响?

网友A:
在点击下载的第一刻复位脚会被拉低,所以设置的按应用的需要而定,不需考虑烧写问题。
当然有一个熔丝位将复位脚设为普通IO的话,以后就不能用ISP了,只有用并口编程器再设回来。

网友B:
二楼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