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简单电路的时间常数怎么计算

楼主(2013-05-21):
我的解法如下:
用戴维宁等效定理把左边电路等效一下,等效电压源20V,等效电阻12.5欧
戴维宁等效电路的开路电压计算时有一个奇怪的地方,0.2i = i 于是电路在稳态时 i = 0;
所以开路电压等于20V,短路电流 = 20 / 10 * (1 - 0.2) = 1.6A
Req = 12.5Ω
τ = 12.5Ω * 40 uF = 500uS = 0.5mS

大家帮忙看看哪里错了,谢谢

网友A:
没看出来

网友B:
看不出来。

网友C:
你是对的,没问题。

网友D:
出题人搞错了小数点!: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