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人做漏电电流检测电路,欢迎有经验者报价

楼主(2013-05-21):
如题,实时检测漏电电流,并通过单片机串口发送至PC机

网友A:
零序电流互感器+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序电流互感器+AD?

是的,可以用这个方案

网友B:
呵呵,如果不要发PC,这个都是很成熟的产品了把?

楼主:
楼上,是有现成的漏电测试仪的,但是并不能满足我的应用需求,直接买仪器单个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用这个方案

这个你自己做不就可以了吗?
零序互感器——信号调理(合适的幅度+抗干扰滤波)——AD单片机——通信协议——PC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自己做不就可以了吗?
零序互感器——信号调理(合适的幅度+抗干扰滤波)——AD单片机——通信协议 ...

我不会做这个,所以才找人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会做这个,所以才找人帮忙

这个不会太难吧?
1、选择合适的零序电流互感器。
2、根据要求和干扰情况做信号调理。
3、根据要求选合适的单片机,配合相应的硬件。
4、单片机端软件主要也就是AD转换和通讯(其他附加功能根据需要添加)。
5、PC端软件(这个俺也不会,但你可以找别人帮忙呀)

楼主:
只要做到楼上说的1、2、3项就可以了
软件我可以解决

网友A:
详细要求说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要求说说看

已经发站内消息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