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找些PIC操作触摸屏的例程,C语言的,谢谢!

楼主(2013-05-21):
百度上搜索了一下,貌似资料很少啊,请大家帮忙了

网友A:
触摸屏的DEMO例程,你应该找触摸屏的厂家,各个厂家的通信协议不一,PIC写这个例程没有什么意义。

一般多数串口通信,MODBUS协议,但各个厂家具体的命令解释可能各不相同,你可以选定一个触摸屏型号,然后在再找厂家要例程。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