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keil出现Text1.c(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at89c51.h 求教!

楼主(2013-05-21):
运行keil后出现这个提示Text1.c(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at89c51.h'   请问什么情况!!!求指教!!!

网友A:
头文件打不开,估计缺失。新手,不对勿喷。

楼主:
用这个   #include<atmel/at89x51.h>

楼主:
或者  #inlcude <REG52.H>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像是头文件的搜索路径问题,我刚刚也遇到了。我把要的文件放到工程的根目录下,编译就找到了。keil应该能指定这个搜索路径,但是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

网友B:
Options里面有能添加Include的地方,增加一个搜索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C(2016-03-17):
应该是头文件调用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