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强悍的单片机,还真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2013-05-21):
想淘汰自己的一台老机器了,但不知道怎么处理,卖给收废品的吧,说只卖得了几十块钱。想按照匠人的说法,把CPU拆下来整个流水灯,就是自己没有搞过。自己搞过最高级的CPU就是M3,21IC牛人辈出,你们觉得驱动得起来吗?

网友A:
啥机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机器啊

台式PC,CPU具体型号我也没测,当时我家02年买的电脑,及其之慢,已经把那个老显示器卖给收废品的了,主机我想研究研究,要是玩不动就当废品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86?

intel的CPU,不知具体型号,应该是X86指令集的CPU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机器啊

主要是intel的CPU除51以外从来没接触过,到底它的那些最小系统咋搞,还有编译环境啥的都不知道,还有那些具体操作方法,比如怎么下载程序啊啥的全不知道,最主要是网上都找不到啥资料,有些X86汇编程序设计的书,但是好像都是编译好后直接就可以在PC上跑的那种。

网友C:
没必要那么浪费啊,老机器装个linux玩玩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那么浪费啊,老机器装个linux玩玩还是很好的

主要是挺忙的,说实话目前还没有打算去搞啥上位机的操作系统啥的?怎么,您觉得把它当做单片机来玩玩得转吗?我又去网上搜索一番,貌似真没找到啥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挺忙的,说实话目前还没有打算去搞啥上位机的操作系统啥的?怎么,您觉得把它当做单片机来玩玩得转 ...

不建议当单片机来玩,一来CPU的资料很少,二来作为单片机有些浪费。
02年买的电脑应该运行个win98或者linux没太大问题的。
可以作为下载机、软路由、点歌机,甚至是自己的小型文件服务器等等,只要能想得到的都可以用它玩

网友:
能把CPU当单片机用的可不一般啊,随便整个386、486的应该都能秒少绝大部分单片机来吧,估计ARM的A系列也不在话下吧

网友D:
老机器就是个**肋,用来做下载机什么的,似乎还可以,不过缺点是耗电太厉害,不划算。
话说,我家里也有好几台老机器,我不卖,当收藏品收藏了,废硬盘都装满一抽屉了。等以后换了大房子,我打算用台式机砌墙做隔断,用硬盘贴在墙上做装饰。

tyw
俺还有几台360k的双密度软驱呢,哈哈,留待有空拆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机器就是个**肋,用来做下载机什么的,似乎还可以,不过缺点是耗电太厉害,不划算。
话说,我家里也有好 ...

哥们,你咋这么有创意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机器就是个**肋,用来做下载机什么的,似乎还可以,不过缺点是耗电太厉害,不划算。
话说,我家里也有好 ...

台式机做隔断。。。。你有多少台式机呀,真霸气啊

网友F:
卖了吧,占地方

网友G:
台式机做隔断?牛X哈!有点意思

网友H:
那你玩玩吧

网友I:
标题党,搞清楚什么事单片机再说。。: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机器就是个**肋,用来做下载机什么的,似乎还可以,不过缺点是耗电太厉害,不划算。
话说,我家里也有好 ...

牛啊

网友J:
玩主板底层就玩BIOS编程啰

网友K:
收藏着,不是更好吗?

网友D:
2001年,看到有人用8086做的产品,就是一块普通双面板,芯片外围加了一大堆东西,相当于做了个电脑主板,那个紫外线擦除的ROM用了好几块。
2003年,看到另外一家公司做的产品,内部不给看,外面有一个240*196的单色液晶,一番乱操作之后,液晶上会显示:C:\>
2010年,看到又有一家公司,干脆用PC104做产品了,运行linux系统,基本没有硬件工程师干的活了。
2012年,我用51单片机做了同样的产品(一共用了7个单片机,多机通讯),开机速度远超以上三家的产品,他们产品能实现的功能我的产品也都能实现,另外,我的稳定性还比他们强一些。只是,很多人说我的产品档次太差了。

网友L:
型号都不知道,即使知道弄个明白估计要花很多时间、精力,没必要都要废物自己再利用的吧:D

网友M:
引用 网友D:
2001年,看到有人用8086做的产品,就是一块普通双面板,芯片外围加了一大堆东西,相当于做了个电脑主板,那 ...

估计第三项的功能满足不了,linux系统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估计第三项的功能满足不了,linux系统啊!

我的单片机是裸奔,我说的功能是对于用户来说最终实现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标题党,搞清楚什么事单片机再说。。

不要在这里跟我玩文字游戏,说实话,那些把单片机和处理器区分得那么清楚地理论在我看来全是废话,至少对我来说毫无价值,但是有的人就是喜欢给这个定个概念,那个定个概念,说实话,你觉得在实际生产的时候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型号都不知道,即使知道弄个明白估计要花很多时间、精力,没必要都要废物自己再利用的吧 ...

今天在图书管还真找到一本i486的芯片手册,搞笑的是这个绝世孤本竟然被图书馆管理人员放在单片机相关的那个区,叫我情何以堪呐:L

网友N:
引用 网友D:
2001年,看到有人用8086做的产品,就是一块普通双面板,芯片外围加了一大堆东西,相当于做了个电脑主板,那 ...

功能,性能,稳定性,才是硬道理,用了多高级的U,多复杂的软件,那都是虚的。
产品档次不是这么看的,唯技术论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偏执,我觉得你的做法很好。
所谓科技以人为本: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