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休眠后如何运行一段代码

楼主(2013-05-21):
请问如果我的CPU处于休眠状态的情况下,能运行一小段程序么??
听说有人用微波探卡技术能实现?但是不怎么懂,请假下大家。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真的不懂   待机之后的测试  一般没有玩过

网友B:
你如果CPU停止了。时钟关闭了。内核时钟关闭了,肯定无法运行程序了。

网友C:
能否请LZ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微波探卡技术”

我看您在【侃单片机】中说到“CPU处于休眠的状态下,每隔20ms通过GPIO口检测外部的信号,这样能实现么?我要做低功耗。”
如果使用STM32,很容易做到。因为STM32在处于STOP模式下,可以被任意EXTI信号唤醒。所有GPIO都可以配置成EXTI。这样无需MCU定时唤醒一次来检测GPIO的信号,只需要一直休眠,直到GPIO有信号了即可唤醒MCU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