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微波探卡技术?

楼主(2013-05-21):
GPIO, IO, pi, rc, ST

STM32处于休眠的状态下,每隔200ms通过GPIO口检测外部的信号,这样能实现么?
我要做低功耗。读卡芯片是RC522

网友A:
你用的什么CPU?
一般的单片机,可以每隔20ms唤醒一次,处理完信号再进入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CPU?
一般的单片机,可以每隔20ms唤醒一次,处理完信号再进入休眠 ...

我用的是STM32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单片机

汗一个,stm32做低功耗啊,不是它的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一个,stm32做低功耗啊,不是它的特长

那用什么单片机做低功耗比较好啊?
我要求也不高,待机状态下不超过50ua电流就可以了。
这个功耗要求高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单片机做低功耗比较好啊?
我要求也不高,待机状态下不超过50ua电流就可以了。
这个功耗要求高么 ...

低功耗建议选MSP430

网友B:
还有日本一家EPSON也是做低功耗的,超低,休眠状态下只有90nA,看你需求了

网友C:
50ua可以做到的,要求不高不用换单片机了。
可以外部信号接到外部中断引脚。也可以定时唤醒检测特定引脚的信号。

网友D:
50UA电流,很多单片机都可以做的啊

网友E:
你的50uA指的是什么,光单片机功耗,还是整机的?
整机50uA单片机外围电路器件也得好好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mcu每隔一段时间唤醒(看门狗或定时器),探测是否有卡片靠近,然后进入休眠。

125khz: 发送几个125 ...

125KHZ的方波具体是怎么探测的?

我用RC522读写芯片,需要怎样的外围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50uA指的是什么,光单片机功耗,还是整机的?
整机50uA单片机外围电路器件也得好好选择了。 ...

单片机20-30ua都可以吧

整机我知道要考虑外围电路,不过最好不要超过5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