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电流MOSFET的散热过孔的位置

楼主(2013-05-21):
30A电流,请问MOSFET的散热过孔是沿着焊盘周围打一圈,还是直接打在底部焊盘内部?
打在焊盘上,是不是会影响焊接?
但是我看有些芯片,推荐的过孔就在底部,是不是焊盘比较大的芯片,小过孔并不会影响焊接?

网友A:
不影响焊接,如果是铜化孔,反而会使焊接更牢固,这是必须的..当然,孔越多散热效果也好,如果温度较高,还是建议增加散热片辅助散热

网友B:
底部可以适当打几个 再周围打一圈 增大点铺铜面积即可

楼主(2013-08-20):
我把板子打回来后,发现如果过孔设置了盖绿油,那么板子背面的绿油会堵塞过孔,这样正面的焊锡就不会流进过孔里,导热变差了。
请问底部的散热过孔,pcb过孔背面是否需要盖绿油?

网友C:
把过孔打大些,绿油就堵不住了:)
当然也不能太大,那样焊锡可能也挂不住,我想焊接的也不喜欢这样的板子,而且个人的经验觉得利用PCB把散热做得很好,另一方面焊接和拆卸也会变得比较费劲

如果发热比较厉害,还是考虑加散热片吧

背面是否要绿油要根据您自己的应用要求来决定吧,没有限定的要求,我也这么画过板子,过孔处背面就不盖绿油。

网友D:
我来说说我的看法哈。
1.首先不管是焊盘下打过孔还是焊盘周边打过孔都是可行的,主要都是为了散热;而在返修方面,不打过孔和打过孔其实都很麻烦,所以不考虑这点;
2.其次大部分的能量都经过散热形式进行转移,可以通过器件表面,器件周边,器件底部;而哪一个散热最好取决于器件内部的结处于哪个位置,有些器件结分布在顶部,这时通过散热片等处理会更好;有些结分布在底部,则通过过孔或者焊盘散热会更好;如果不确定,可在以上所有方面均增加辅助散热措施;
3.对于绿油的问题,一般其厚度较薄,即便导热系数很低,但是热阻却不会很高;(导热系数越高,散热性能一般会越好;热阻越高,单位耗散的情况下温升越高,即导热性能越差,其跟厚度,材质,接触面积等有关);因此不用担心绿油影响你的散热,除非绿油的厚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当然如果有必要,可以做一下对比测试(同样温度条件下测试带绿油和不带绿油的效果如何);
4.带绿油确实有助于阻塞漏锡,但是只要过孔较小,一般不会有多大问题;这种问题可咨询PCB制造商或者产品制造商。
5.另外一点需要注意,你只是通过辅助措施把热量转移了,并没有消除,一般这些热量如果没有空气对流(通过风扇等措施),还是会滞留在器件的周围影响到其他器件的性能发挥,毕竟30A这种大电流。。。。
百度找的散热设计:http://wenku.baidu.com/view/c65b8fc5bb4cf7ec4afed06c.html,19页精彩开始。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