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pic18F4520给mpu6050编程的程序么

楼主(2013-05-21):
有用pic18F4520给mpu6050编程的程序么  小菜还不知道怎么编   有哪位大虾用过么

网友A:
百度到的MPU6050的介绍:http://baike.baidu.com/view/8879632.htm

从百度结果看,PIC应当通过IIC和该器件连接,你可以查阅相关IIC的资料并结合MPU6050数据手册,从而实现对其的控制。

网友B(2019-08-21):
你需要达到什么样的 效果 如果只是单纯通讯读取原始数据不难的 ,转化欧拉角需要花点时间弄的

网友C:
看下手册的应用说明应该会比较简单上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