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3-05-21):
传感器用P0.1口,改为1.1为什么不能用了
0.1时程序没问题
是改得不对么?改怎么改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0^1;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ial_com(void);

网友A:
什么传感器?怎么接线的?什么芯片P01,P11带ADC功能

网友B:
什么芯片P01,P11带ADC功能

网友C:
这每个IO口的定义还是有差别的啊,主要看下是不是有你需要的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