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出错

楼主(2013-05-21):
#include <reg52.h>
#define        Segment P2
#define sl P0 ;
sbit addr0=P1^0;  // 定义数据端口地址,000时16分频,100 分频
sbit addr1=P1^1;
sbit addr2=P1^2;
sbit clear=P1^3;  //计数器清零
sbit ledM=P1^4;     //档位led显示
sbit ledK=P1^5;
sbit ledB=P1^6;
unsigned char cnt;      //定时1s计数
unsigned char d[4];     //对应数码管的各位
unsigned char level;    //档位
unsigned int tN;        //不同档位计时值
unsigned int fCnt;      //脉冲下降沿次数
unsigned int regCnt;    //脉冲次数暂存
unsigned int pCnt;      //频率显示
unsigned char Num[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ayTime)
{
while(DelayTime--);
}

void disp()
{
if(level==0)                 //B位档
{
d[3]=0;
d[2]=pCnt/100;
d[1]=(pCnt%100)/10;
d[0]=pCnt%10;

       sl=0xfe;Delay(1);Segment=Num[d[3]];Delay(300);
       sl=0xfd;Delay(1);Segment=Num[d[2]];Delay(300);
       sl=0xfb;Delay(1);Segment=Num[d[1]];Delay(300);
       sl=0xf7;Delay(1);Segment=Num[d[0]];Delay(300);
}
else if(level==1)
{
d[3]=pCnt/1000;
d[2]=(pCnt%1000)/100;
d[1]=(pCnt%100)/10;
d[0]=pCnt%10;

sl=0xfe;Delay(1);Segment=Num[d[3]];Delay(300);
sl=0xfd;Delay(1);Segment=Num[d[2]];Delay(300);
sl=0xfb;Delay(1);Segment=Num[d[1]]+0x80;Delay(300);  //带小数点
sl=0xf7;Delay(1);Segment=Num[d[0]];Delay(300);
}
else if(level==2)
{
d[3]=pCnt/1000;
d[2]=(pCnt%1000)/100;
d[1]=(pCnt%100)/10;
d[0]=pCnt%10;

        sl=0xfe;Delay(1);Segment=Num[d[3]]+0x80;Delay(300);    //带小数点
sl=0xfd;Delay(1);Segment=Num[d[2]];Delay(300);
sl=0xfb;Delay(1);Segment=Num[d[1]];Delay(300);
sl=0xf7;Delay(1);Segment=Num[d[0]];Delay(300);
}
else
{
d[3]=0;
d[2]=0;
d[1]=0;
d[0]=0;
}
}

void intial()
{
clear=1;                 //分频器初始化
addr0=0;
        addr1=0;
        addr2=1;

tN=20;                   //档位初始化为Hz档
level=0;
ledM=1;                  //显示Hz档
ledK=1;
ledB=0;

TMOD=0x6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计数器1,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
        TH0=(65536-50000)/256;     //计数50ms
        TL0=(65536-50000)%256;
        TH1=256-1;//计数器1计数初值
        TL1=256-1;
        TR0=1;              //开定时器0中断
ET0=1;            //定时器0允许
TR1=1;            //开计数器1中断
ET1=1;              //允许计数器1中断
EA=1;                    //总中断允许
}

void main()
{
intial();

while(1)
{
disp();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nt++;
if(cnt==tN)
{
ET1=0;            //计时1s时,暂停外部计数1
        TR1=0;
        cnt=0;

regCnt=fCnt;          //更新显示
fCnt=0;               //频率计数清零
        clear=0;              //硬件分频器清零
clear=1;

if(level==0)          //档位切换
{
pCnt=regCnt;
if(regCnt>999)
{
pCnt=0;       //显示清零
                level=1;
                tN=1;         //   定时50ms
                addr2=0;//进行分频处理
                TH1=0xfb;   //50分频  256-5
                TL1=0xfb;

}
}
else if(level==1)
{
if(regCnt<1)
{
level=0;
tN=20;       //定时1s
addr2=1;     //不分频
                                TH1=0xff;   // 256-1
                                TL1=0xff;   // 256-1
                                ledM=1;   //显示HZ档
                                ledK=1;
                                ledB=0;

}
else if(regCnt<1000)        //KHz档
{
level=1;
tN=1;               //定时50ms
addr2=0;            //硬件分频处理
TH1=0xfb;           //50分频  256-5
TL1=0xfb;           //256-5
pCnt=regCnt*10;     //换算成相应的显示:f=regCnt*100
            ledM=1;             //显示KHz档
ledK=0;
ledB=1;
}
else
{
level=2;
                 tN=1;               //定时50ms
addr2=0;            //分频
TH1=0xf6;           // 100分频 256-10
TL1=0xf6;           //256-10
pCnt=0;     //换算成相应的显示:f=regCnt*100
            ledM=0;             //显示MHz档
ledK=1;
ledB=1;

}
}
else if(level==2)
{
if(regCnt<500)              //KHz档
{
level=1;
tN=1;               //定时50ms
addr2=0;            //分频
                                TH1=0xfb;           // 50分频 256-5
TL1=0xfb;           //256-5
pCnt=0;     //换算成相应的显示
            ledM=1;             //显示KHz档
ledK=0;
ledB=1;

}
else if(regCnt<5000)
{
level=2;
tN=1;               //定时50ms
addr2=0;            //分频
TH1=0xf6;           //100分频 256-10
TL1=0xf6;           //256-10

                                pCnt=regCnt*2;     //换算成相应的显示:f=regCnt*100
            ledM=0;             //显示MHz档
ledK=1;
ledB=1;

}
else
{
level=3;            //超出范围
            ledM=1;             //全灭
ledK=1;
ledB=1;
}
}
ET1=1;                      //恢复外部计数1
TR1=1;
}
TH0=0x3c;                       //(65536-50000)/256;
TL0=0xb0;                       //(65536-50000)%256;
}
void enterFre() interrupt 3         //外部频率输入
{
    fCnt++;
}

出现如下错误
compiling cl.c...
CL.C(37): warning C275: expression with possibly no effect
CL.C(3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L.C(3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L.C(3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L.C(4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L.C(4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L.C(5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L.C(5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L.C(5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L.C(6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L.C(6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L.C(6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L.C(6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l.c - 12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A:
你双击CL.C(3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是哪一行,肯定是哪行附件少了类似逗号,括号,基本语法错误。。。

网友B:
基本语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