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程序丢失问题

楼主(2013-05-21):
本人设计了一套LPC2148的开发板,程序烧如何运行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复位或者上电重启后,芯片无**常工作了,求大家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给我提点建议,谢了。
已经可以确认的问题:
1.芯片所有电源脚供电正常,纹波25mV。
2.软件应该没有问题,可以确认程序已经烧入FLASH区,因为同样的程序在买来的开发板上可以正常运行。
3.晶振起振正常,12.288MHz。
4.复位电路正常,在烧程序的过程中我一直用示波器进行检测,没有发现异常。
5.JTAG接口与开发板一致,且已经测的静态电平和开发板一样。

网友A:
FLASH有问题吧。
你烧进FLASH的程序校验了吗?

网友B:
有 lpc2103 的经验,
确认 DBGSEL 脚位正确
确认进入ISP状态的脚位(lpc2103中为 P0.14)正确设定.
检查焊接是否有虚焊.
检查 /RESET 脚位正确.
检查是否设计低压监控电路/IC
检查电路上电过程是否剧烈抖动/是否加入TVS保护
检查购买IC的渠道正确
检查测试用的 FW 是否正确
检查电路总电流消耗/观察是否有短路大电流现象

网友C:
有可能是FLASH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