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接收问题

楼主(2013-05-21):
用CAN可以进行正常的发送,但是在接收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CAN的过滤器禁用了,当从上位机接收到数据帧时,发现单片机并未接收到;
查看FMP是否有变化,发现程序一直停留在这,FMP始终为0
利用CAN 盒子发送的数据是提示发送成功的,用示波器也可看到在单片机上CAN的接收引脚有波形,只是CAN_RFR寄存器的值始终为0,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请指点下,好拙计啊。。。

CAN的FIFO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些特别的配置?

网友A:
过滤器一定要开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滤器一定要开启

试试看

网友C:
过滤器一定要开启,不然就会接收不到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