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几款ESD的芯片的吧

楼主(2013-05-21):
最近在做一个关于电力线路上检测的一个小开发项目的,我的仪表的跟其他仪表的需要通过RS485总线的交换数据的,同时也是由其他主设备给我的设备供电的,这里在RS485总线上需要做防静电等干扰影响的,所以需要用到ESD芯片的,请大家给推荐几款常见的啊

网友A:
针对RS485总显得仅仅用ESD的效果不好吧,这有个资料的,楼主可以从侧面的思考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针对RS485总显得仅仅用ESD的效果不好吧,这有个资料的,楼主可以从侧面的思考下的 ...

资料不错

网友C:
楼上的资料的我也收下的了,谢谢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