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能否两三个并联起来使用

楼主(2013-05-21):
基于低功耗的考虑,想尽可能降低LDO自身的静态功耗,不过输出能力希望能达到500mA以上(短时间),大部分低功耗LDO好像电流都不超过300mA。看到TI的TLV70033,200mA,不知道能否两三个并联起来使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网友B:
能详细说说你的应用吗?

楼主:
输入5-7.5VDC,输出5V给法拉电容充电,希望这个LDO自身的功耗尽可能小

网友C:
不足5V呢

楼主:
当然,当输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5V输出时,允许输出小于5V

网友D:
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因为电容平时浮充着,长时间静置后,电容的漏电是可以降到小几十微安的,负载不经常工作,但工作时又需要电源能立即供给上

网友A:
估计你上电初始电容充电电流很大的

楼主:
对啊,所以稳压芯片得有较大输出能力。

网友E:
低的静态功耗和大的带载能力是有些矛盾的选择啊

网友F:
建议你选择TPS747 或者TPS795系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选择TPS747 或者TPS795系列

输入不能到7.5V。

楼主:
好,我看看先,多谢

不过,LDO能否并联使用这个问题有答案吗?

网友H:
这个片子除非使用带shutdown功能的,否则功耗也不小。但使用shutdown的话,我觉得可以用更大输出的,或者用个MOS管作开关。

有shutdown 功能也没用,因为他的要求是输出端给超级电容充电,应选用低Iq的LDO,一般LDO输出端内部有分压电阻分压,此电阻在shutdown时仍会消耗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片子除非使用带shutdown功能的,否则功耗也不小。但使用shutdown的话,我觉得可以用更大输出的,或者用 ...

只是,因为电容要一直充着,所以关断功能不是很好。

网友G:
不应该用LDO并联,你想让动车组悲剧重演吗?

楼主:
没并联用过,也真没想过并联这种方案,因为不经意的时候看到Linear的产品可以并联用,所以才想到这个话题。之前考虑采取的方案是参照一些别的厂家的应用电路,用三极管来增大带载能力的,但那样静态功耗更不好控制了。

网友I:
电路原理告诉我们:电压不同的电压源不能并联

但曾经用两个变压器并联也没有问题

网友I:
实际中电压源(差别比较小)并联,因为线上有阻抗,会抵消差别的那部分电压

但具体这样用好不好就不清楚了

楼主:
哦,大体了解了

楼主:
先结贴了,呵呵

网友J:
相同电压的直流电源并联后电流相加。完全可以

网友K:
二十楼:权宜之计!…

网友L:
一般而言,不能并联。19楼说得比较正确。但对于楼主的应用而言,似乎可以,需要校验的是在这些LDO的输出低限到高限变化时,那个最高的是否过载;更简单的是,加一个均流电阻:完全可以并联。

网友M:
并联往往会先干掉一个;P

网友N:
如果LDO输出有短路保护或者电流过载保护的话,可以并联。

网友O:
应要加个平衡电阻吧

网友P:
可以,怎么并联可以参考DC-DC输出的并联方法。

网友Q:
LDO并联使用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考虑过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   也说不准

网友R:
引用 楼主:
因为电容平时浮充着,长时间静置后,电容的漏电是可以降到小几十微安的,负载不经常工作,但工作时又需要电 ...

楼主是不是考虑多了,只要LDO一直有输出法拉电容应该是一直充电状态,这么会怕供电供不上能。

网友S:
也跟着楼上各位的讨论学习下这方面的知识的

网友S:
最近的也是有关LDO的跟DCDC的问题困扰着我的,看下上边各位的讨论的有些启示的

网友T:
理论上应该可以并联起来吧

网友J:
如果压差不是很大是可以并联 ,我家的机顶盒电源坏了,用USB电源电流不够,我用了三个并联后完全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U:
还是需要试一试的   不知道这样的方案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