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TPS54231与54331低压差输出的尝试,请指点

楼主(2013-05-21):
一直无法在输入5V的时候输出3.9V,6V输入才可以
难道是TI这个系列的开关IC,都需要2V压降才行么?

网友A:
都开关了  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到2V

应该是6V已经接近最大脉宽了,所以再往下降输出电压更低,你查查datasheet,应该有曲线或者这方面的描述

网友A:
手册FIG.9

上面的回答应该不对  你得查查其它原因了

你看看电感上的波形吧

网友B:
如果你3.9V 带的是GSM 或者GPRS模块 建议你还是用个2A的ldo来做比较合适
型号可以是:MIC29302BU

网友C:
是不是芯片已经在最大占空比限制住了

网友D(2013-07-27):
mark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最初申请的样片是成功地。现在购买的芯片有的5.2V可以工作  有的5.5V  基本6V都可以工作了。  我的要求是5V输入3.6V 输出。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E:
5V输入就没必要选择28V的器件来做了

网友E:
用54331的板子做了下测试,4V输入情况下还可以输出3.61V/2A。示波器测试此时占空比大概95%。

网友F(2022-09-20):
电感换成3.3uH,二型补偿元件,27pF串47KΩ,再和1.5nF并连(TPS54231一个官方测试文档里抄的),实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