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负反馈和电流负反馈的区别

楼主(2013-05-21):
有人认为电压负反馈可以稳定电压,流过负载的电流也就必然稳定。因此在这一点上电压负反馈和电流负反馈没什么区别。应该如何分析?
这是我在书上看到的一个问题,我的分析如下,不知是否正确,请大家帮忙指正。

电压负反馈是直接对输出电压的正极与地进行取样,即对负载两端进行取样,以保证此输出电压恒定,而负载并不一定呈纯阻性,所以其电流是有可能产生变化的,即输出电流并不恒定。
电流负反馈是对串接在负载与地之间的电阻两端进行取样,以保证此取样电阻两端电压恒定,则流过此电阻的电流恒定,而电阻与负载串联,所以流过负载的电流恒定,而负载并不一定呈纯阻性,所以其电压是有可能产生变化的,即输出电压并不恒定。

网友A:
分析对头。就是将“负载并不一定呈纯阻性,”这句话改成:“负载并不一定恒定不变,”更确切。电流变化与纯阻性无关而是与负载阻抗的非线性、时变性有关。

网友B:
大体正确。
负载是否纯阻性(电压与电流同相)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负载有可能发生变化。

电压负反馈也不一定“直接对输出电压的正极与地进行取样,即对负载两端进行取样”,只要求反馈与输出电压成正比,从何处取样没有什么关系。电流负反馈也不一定“对串接在负载与地之间的电阻两端进行取样”,只要求反馈与输出电流成正比。

楼主:
多谢二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