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中自举的问题,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2013-05-21):
今天兄弟在帖子中看到一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552636-1-1.html
上图:

mychang 前辈说图中C2  R2为自举功能  Lgz2006前辈说是“提高功率输出的电压利用率”。
感觉是C2将V+的电压抬升起来。但不是很明了,也有很多种自举功能电路(比如有的运放输入端 自举,可以增大输入阻抗
讨论贴子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037

再传一个岛国书中的自举放大电路的,作用和上图应该类似
讨论贴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4162

希望大家在这里好好归纳一下!谢啦~

网友A:
对此图,你已经说“感觉是C2将V+的电压抬升起来”,这是正确的嘛。
这也就是Lgz2006所说“提高功率输出的电压利用率”。

网友B:
所谓“自举”,顾名思义是自己举自己。也就是自己的输出把自己的某一个其他量“举”起来。说白了,“自举”也是一种正反馈,但是其反馈量小,其整个反馈环路的增益小于1而接近于1,这样就保证了这个正反馈不会引起振荡而使得整个电路变成了振荡器。只是起了个“水涨船高”的作用。

网友B:
功放中应用自举,可以使E点电位跟随输出(A点)电位作“水涨船高”,这样就保证了较大的正半周输出电压时R3两端有足够的电压,也就保证了偏置电阻上流过足够的偏置电流。所以可以比较充分地利用电源电压输出较高的电压和较大的电流。(输出接近电源电压时E点的电位会高于电源电压)

网友B:
在射极跟随器中应用自举时,可以使得与基极相连的偏置电阻另一端的电位与基极电位很接近,从而对输入信号而言,流过偏置电阻的电流很微小,也即使得偏置电阻对输入信号的分流足够小,从而提高了输入阻抗。(射极跟随器本身的输入阻抗很高,偏置电阻的分流作用就不可小视)

网友C:
这里的自举主要是因为不自举输出就不能达到电源轨

网友B:
自举在提高运放输出电压摆幅中的应用:
    一般运放的供电电源电压有限,当需要比较高的输出摆幅时。可以利用自举来给运放“浮动供电”——供电的电压还是没超过运放的允许值,但其电位却是与输出“水涨船高”地同步变化。使得输出电位始终落在运放的供电电压范围内,而输出电位的变化范围却增加了——输出摆幅提高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
自举就是由电路 自己 自动 完成电压的提升.

网友E:
触类旁通,也许对理解“自举”有所帮助——自举新解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471730

网友F(2019-01-23):
单管自举,也可这样玩。

喇叭装到 R1 处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所谓“自举”,顾名思义是自己举自己。也就是自己的输出把自己的某一个其他量“举”起来。说白了,“自举” ...

关于自举的反馈性质,谬误存在已久,请看本帖讨论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8248-1-1.html

网友G:
自举增压振荡器

两个C,物异名同,容易令人犯懵!

网友G:
如果 恒流元 用电阻代替,
是不是也要举,如果举,咋整?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如果 恒流元 用电阻代替,
是不是也要举,如果举,咋整?

像这样的电路,如果以自举替代恒流元,不能以一个电容实现全局自举。

网友G(2019-02-23):
要这才能举,
做法麻烦,效果不理想。

网友G(2021-02-10):
5,6两楼可也,
偏置分流是 直流负载,讯号源如果是 电讯号 且幅度足够,自举大可不需,
但讯号源若为单管前级,就非举不可,因为,输出幅度能贴轨,乃得力于 自举电容 贮能的支持。

网友G:
上,可让 VT2 的输出幅度贴轨,
下,则把 VT1 的直流负荷「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