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密耳单位换算

楼主(2013-05-21):
(无正文)

网友A:
看作是另一种面积单位
在平面几何中,面积是直径的平方倍数。因此,如果线A是线B直径的两倍,那么线A的截面积是B的4倍。如果线C是线D直径的1/5,那么C的截面积是D的1/25。从这个角度看,圆密耳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种面积单位。
基于测量的圆周单元
正如圆密耳名字所示,它是基于测量的圆周单元而不是矩形单元,所以在圆密耳和平方单位比如平方米(m2)或平方分米(cm2)之间的转换是比较麻烦的。把圆密耳转换到平方米要乘以5.066*10 ,反方向的转换要乘1.974*10。把圆密耳转换成平方分米要乘5.066*10,反方向要乘以1.974*10。
单位换算
一英吋=1000密尔
一平方英吋=12732366圆密尔
一英寸=25.4mm
一平方英吋=645.16平方毫米
1000圆密尔=0.5066平方毫米
每安1000圆密尔=2安/平方毫米

网友B:
朋友,mil和mile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