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的疑问?

楼主(2013-05-21):
PWM调制电路分析与计算
PWM调制电路分析与计算
关于PWM,在设计的时候已经用过很多。但是它的原理我至今未完全明白。
1.按照能量相等的理论,脉冲宽度代表载波的幅度,那调制以后的波形的数学表达式是如何得出来的?
2.在时域中的行为很让人费解,为什么通过这种比较器的方式来调制?
小弟不才,希望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其实很简单.
从整体上来看, 相当于降低电压为 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
从整体上来看, 相当于降低电压为 占空比%.

那如何解调呢?为什么通入低通滤波器就可以解调?

网友B:
当电压为50%占空比时,最大能提供0.5U的电压,所以在输出为0.5U时,达到动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电压为50%占空比时,最大能提供0.5U的电压,所以在输出为0.5U时,达到动态平衡。 ...

不明白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