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事了,出大事了,想找个大神帮忙解决下帖子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5-21):
1、数字音频信号AES/EBU,系统时钟30.72M实际30.68M,采样率48K,有效数据20位,解出来的数据量值老是会出现峰值的跳变(即假如量值在000000~FFFFFF之间,输入值为小于000FFF之间的值,但是输出不定期的会出现FFFFFF左右的数据跳变)。鼓捣了好几天了,解决不了,求大神帮忙啊。

楼主:
:Q还是解决不了啊

网友A:
1、
系统时钟30.72M实际30.68M
~~~~~~~~~~~~~~~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2、AES/EBU不是最高24bit精度吗?
3、没明白你描述的是怎样的过程?是不是对AES/EBU信号进行接收,解出的并行音频数据不对?
a、确认AES/EBU的信号源有没有问题?找一个标准的接收设备,确认一下。可以是标准测试设备,或者是支持AES/EBU的数字音响听一下。
b、如果源没问题,就看你的接收电路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无非是电源稳不稳、给的mclk时钟稳不稳、时钟的同步关系对不对(这个很重要)、芯片使用对不对(主要是接口信号)。

楼主:
谢谢你,终于有大侠出现了:lol
1、30.72M是按照ALTERA官方的一个实例设置的即为:5倍的AES/EBUE数据速率 X 采样率48K X  每帧32位 X 通道数2 X 编码方式(双相编码)2=30.72M,因为用的是ALTERA的PLL分频的,外部时钟是100M,经过分频后最高只能得到30.68M的时钟。
2、24bit只用了其中的20位
3、是的,对AES信号进行接收,然后将接收到的音频信号分离出来,取特定点数的最大然后处理送峰值表显示(不知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也能达到这种显示效果的)
4、解出来的音频信号如果不出现帖子说的出现最大量值的跳动的话那就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很没规律的出现最大量值的跳动。(这里的最大量值不是指当前特定频率特定幅度的最大量值,然后会出现在0DBFS是才可能出现的最大量值(峰值))
5、发送设备是NEUTRIK的信号发生器,接收也是用这机器测得(测试直接将机器的输出接机器的输入,信号正常的)
6、接音箱过会试下,然后效果在对你描述下。
7、芯片用的是ALTERA的EP2C5Q0208C8N。测试是在买的开发板上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系统时钟30.72M实际30.68M
~~~~~~~~~~~~~~~

谢谢你,终于有大侠出现了
1、30.72M是按照ALTERA官方的一个实例设置的即为:5倍的AES/EBUE数据速率 X 采样率48K X  每帧32位 X 通道数2 X 编码方式(双相编码)2=30.72M,因为用的是ALTERA的PLL分频的,外部时钟是100M,经过分频后最高只能得到30.68M的时钟。
2、24bit只用了其中的20位
3、是的,对AES信号进行接收,然后将接收到的音频信号分离出来,取特定点数的最大然后处理送峰值表显示(不知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也能达到这种显示效果的)
4、解出来的音频信号如果不出现帖子说的出现最大量值的跳动的话那就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很没规律的出现最大量值的跳动。(这里的最大量值不是指当前特定频率特定幅度的最大量值,然后会出现在0DBFS是才可能出现的最大量值(峰值))
5、发送设备是NEUTRIK的信号发生器,接收也是用这机器测得(测试直接将机器的输出接机器的输入,信号正常的)
6、接音箱过会试下,然后效果在对你描述下。
7、芯片用的是ALTERA的EP2C5Q0208C8N。测试是在买的开发板上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系统时钟30.72M实际30.68M
~~~~~~~~~~~~~~~

音箱有些问题,直接将AES/EBU信号接到之前做的一个DAC上,输出的的模拟信号用示波器看了下,都是好的

楼主:
继续等待。。。。。。。。。